联想液晶显示器L 1961wc

楼主(2014-03-01):
联想液晶显示器L 1961wc 故障是屏一下变红一下变蓝一下白等等颜色。请问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不是程序坏了? 有程序的是否能够上传个给我写写试试?屏的型号是:LTM185.AT01 在此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接VGA或DVI没动静啊, 这个是工厂模式 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接信号没反应的话查14 15脚或者直接写数据

网友:
初来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