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进水机

楼主(2014-03-01):
同行拿来一台ACER E1-471G的笔记本,进水机,报了价,直接拆 看到腐蚀了CPU ic附近,直接拆出来清理干净,重新焊上,通电。待机0.001,正常,按开关,电流0.3左右掉电,仔细检查CPU附近,发现有一个电阻PR101腐蚀掉了一个脚,最讨厌设计的人把这种电阻设计成这种黑色像牛屎一样看不到多大阻值的。没有图纸就不知道是多大。没办法只能上论坛找图纸,找到腐蚀的PR101 从图中看到电阻是10K,一边是19V主供电,一边进IC37脚,测37脚无电压,电阻一边有19V, 找到一个103的电阻,换上去。测IC的37脚有19V,通电 电流直接上,显示。装机测试,此机修复

网友:
腐蚀成那个样子了 这种问题只能找线路图分析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  好多都没标识  还得要点位图

网友A:
这机器有图纸?前天也修到一台进水的。。。显卡供电的qfn双管坏了,找不到换的后来找了两个管子飞线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图纸?前天也修到一台进水的。。。显卡供电的qfn双管坏了,找不到换的后来找了两个管子飞线搞定的 ...

板号不一样的,机器型号一样,将就对比一下

网友:
我者这也有这台机器 也进水了 但是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