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 这么简单电路看不懂 求大神

楼主(2014-03-01):
  居然看不懂   求大神分析一下 Q299的D极应该 多少V

网友:
+12V 风扇供电

网友:
风扇供电12V   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
没有应该,肯定是12V,12V供电经过0欧电阻,跟Q299的D机相连!这看不懂?打了点的线表示相连。

网友:
d是矩形波方波pwm风扇驱动电压,占空比由前面pwm控制,如果占空比50%,那么万用表打是6v

网友:
12v的,给风扇供电的

网友:
肯定不是12v

网友:
那是什么

网友:
如果cpu_fan工作了,那么r178这个电路中肯定有电流,那么r178就有了降压作用,那么D点电压就会低于12V

网友A:
pwm电路的风扇供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的风扇供电把

我也有点看不懂 这是台式机的把

网友:
12v风扇供电的

网友:
赶紧来迅维学习吧!

网友:
看了几个回复,我都怀疑自己的智商了!迅维论坛人才辈出,方觉得维修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得深造

网友:
12V 风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