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网卡报错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3-01):
机器刚开始是开机有声音,但不显,重植显卡后,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上无线网卡是就报错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都说是BIOS问题,但找不到白名单BIOS,有的同志帮忙发个了

补充内容 (2014-3-2 11:11):
板号:LA-5081P

补充内容 (2014-3-5 11:11):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通过刷BIOS,然后在更换了张网卡修复完毕。但是有小问题就是,刷了那个BIOS之后,BIOS有密码了,只能装WIN7系统

补充内容 (2014-3-5 11:13):
我到时候把所资料都整理出来发篇帖子分享出,

补充内容 (2014-3-6 18:09):
总结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862-1-1.html

网友A:
这机子你不装网卡也报错??我以前遇到这台机子别人是要装网卡,你这却不要!应该不装网卡就不得报错了吧!

网友B:
看你也是正式维客,怎么这么不专业。版号是什么都没有,叫人家怎么给。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都说是BIOS里的参数识别网卡,如果是别网卡就报错,但是我买了原装的网卡还是不行,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我进BIOS把无线网卡关了,就不会报错了        期待你解决...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没准客户修之前换了网卡,按道理不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你不装网卡也报错??我以前遇到这台机子别人是要装网卡,你这却不要!应该不装网卡就不得报错了吧!

恩,不装网卡一切正常,装了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也是正式维客,怎么这么不专业。版号是什么都没有,叫人家怎么给。

是,是,不好意思,呵呵,板号:LA-5081P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都说是BIOS里的参数识别网卡,如果是别网卡就报错,但是我买了原装的网卡还是不行,这个问题一 ...

我这可是原装的啊

网友:
BIOS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准客户修之前换了网卡,按道理不会出这种情况

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台机器我之前修过,是拿过来保修之前也是不显。加焊的,

网友F:
送你一个免白名单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你一个免白名单的BIOS吧。

谢了哥们,

网友:
这个原厂 bio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这可是原装的啊

恩,期待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的也是原装,当时以为网卡损坏了的    才又去买了个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你一个免白名单的BIOS吧。

哥们,我试了刷进去开不了机了

网友:
刷了开了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恩,期待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的也是原装,当时以为网卡损坏了的    才又去买了个原装的

我就不相信我修不好他,干

网友G:
你是不是装错了,没装错的话吧网卡复位信号用胶粘上,不用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装错了,没装错的话吧网卡复位信号用胶粘上,不用看看

没有装错,当时我维修的机器就这么一台,
“没装错的话吧网卡复位信号用胶粘上,不用看看”
这句话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你一个免白名单的BIOS吧。

我通过XP更新BIOS,可以启动,也能找到网卡,但BIOS设置设了密码,而且无线网卡驱动安装不了,还只能装WIN7系统,我换张网卡还是一样

网友:
还有这个BIOS   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装错,当时我维修的机器就这么一台,
“没装错的话吧网卡复位信号用胶粘上,不用看看”
这句话没看 ...

就是把网卡复位脚断开

网友:
果断买符合条件的网卡解决就是了,越简单越好,何必难为自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就不相信我修不好他,干

修好了 ,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你不装网卡也报错??我以前遇到这台机子别人是要装网卡,你这却不要!应该不装网卡就不得报错了吧!

那你以前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告诉我一声,谢谢

机器已经修好了,刷完BIOS后,我又更换了几张网卡试机发现其中有一台三星的网卡可以装驱动,现在的问题就是BIOS密码,只能装win7系统,看能不能想办法破解密码,

网友:
到时候完全修好了,发个经验贴分享给大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就是把网卡复位脚断开

把复位断了,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这个机器和G430一样吧,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分享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把复位断了,就不会报错了???

你试试啊,我之前搞好过一台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啊,我之前搞好过一台

把无线网卡复位断了,无线网卡使用起来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机器已经修好了,刷完BIOS后,我又更换了几张网卡试机发现其中有一台三星的网卡可以装驱动,现在的问题就 ...

修好了啊,你是说还是要刷BIOS,再换了张三星的网卡就不报错了啊,是不是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把无线网卡复位断了,无线网卡使用起来会有影响吗

之前我修的没有影响,有的机器可能有

网友H:
刷官网Bios 不好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啊,你是说还是要刷BIOS,再换了张三星的网卡就不报错了啊,是不是哦

恩,没刷BIOS之前上什么网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官网Bios 不好使吗??

官网BIOS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你一个免白名单的BIOS吧。

实验证明光有BIOS没用的,还要WIN下的软件写入,用我那两百块的编程器是写不了这BIOS还得要用程序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我修的没有影响,有的机器可能有

好吧     下次我也去断开无线网卡复位试试,看是否解决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恩,没刷BIOS之前上什么网卡都不行

恩,你是刷的ECBIOS还是PCH桥BIOS,还是说两个一起刷的呢?      你的BIOS是不是论坛找的还是说淘宝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你是刷的ECBIOS还是PCH桥BIOS,还是说两个一起刷的呢?      你的BIOS是不是论坛找的还是说淘宝上买的?

ec BIOS 从论坛上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你是刷的ECBIOS还是PCH桥BIOS,还是说两个一起刷的呢?      你的BIOS是不是论坛找的还是说淘宝上买的?

要用打包里面自带的刷写软件,而且一定要电池和电源一起上,不然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