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2(510)主板BIOS

楼主(2014-03-01):
求东芝L522(510)主板BIOS,板号:板号6050A2250501-MB-A03

网友A:
已修好,原来是待机3.3V短路了导致无待机,

网友:
终于找到短路原因,原来是EC反面的一个电容短路,拆掉待机正常

网友(2014-05-03):
引用 网友A:
已修好,原来是待机3.3V短路了导致无待机,

BIOS 能传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