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

楼主(2014-03-01):
电流到1.1自己掉电,修不了了,求大神?

网友:
这个机子支持检测卡,看掉电的时候跑码到哪里了!

网友:
显卡看看  看看那有没有腐蚀

网友:
没有腐蚀,客户刚送来是没待机,电容烧了,保险也烧了,修好后,电流到1.1,掉电了。

网友:
掉电一般是有短路或  缺电压

网友:
请说具体点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