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了,HM7系,无复位不出集显和独显电压

楼主(2014-03-01):
   接一台HP 450的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43不动。拆机检测,无CPU集显电压和独立显卡电压。以为只要修出独立显卡电压应该就OK了,
但搞了大半天,也没把显卡电压搞出来。独立显卡电压的开启信号无,开机独立显卡的信号时PCH送出来的。
   CPU 电源好信号OK,SB PWROK也是OK的,但PLTRST只有1.5V,最后的结果,吧这个PLTRST修好,就OK了。
   总结HM7系的桥,要先出PLTRST才出CPU集显和独立显卡电压.
特发帖,做个记录,以免以后越到又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又长经验

网友:
先出PLTRST才出CPU集显和独立显卡电压

网友:
为什么复位电压只剩一半,楼主能否说一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7系列的我还没怎么接过几台呢,今年可能修的开始多了!

网友:
还没修过这么新的机器,先做个记号,哪天碰上了少走弯路!

网友:
额,都修到七系列了~~~!!

网友:
6系列不就是跑码之后才产生显卡供电的吗?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复位啊。。版主也没写明白~~

网友:
厉害呀,这种新机型都搞明白了

网友: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要看PCH的GPIO定义,有些独显供电在复位前就已经开启,集显要等到跑马后才出来。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新东西不按套路出牌呀。。。。。呵呵

网友:
新东西  还得好好学习呀

网友:
下回修道注意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说怎么维修,发个案例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