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显卡测试软件

楼主(2014-03-01):
mats软件只测试前面的百分之五的命令是什么?1G的显卡全部测试时间太长了,另外测试前面5%能测试出位置吗?

网友:
这个好像我也没用过

网友:
什么 东东  没见过

网友:
mats带-C再加个数字就是你要测的,如mats -c 5

网友(2014-06-26):
老的N卡测试软件

网友:
mats -c 5  应该是这 样,, 我一盘都是测试一半左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