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索尼MBX-250 3V5V保护了!

楼主(2014-03-01):
故障: 3V 5V

网友A:
现在什么问题?RSMRST没有的话南桥。。

网友:
取掉BIOS 芯片,3V 5V就正常了,后面都江堰市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吧,为了省电没有3,5v 应该是不触发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量一下南桥给EC的信号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什么问题?RSMRST没有的话南桥。。

没有RSMRST# 这款机器。待机的时候 有3.3V 纬创的。

网友:
烧鸡大法,不过要小心咯。。。

网友B:
挑起EC的脚测量,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起EC的脚测量,刷下BIOS试试

只要挑起BIOS 6脚  就有3.3V  5V. 可是看图纸,     跟实物图不一样。   6脚通南桥那个电阻。   有3.1V
可是6脚这边却没有。  R2018 电阻。

网友:
bios 刷过了?再检下周边电路

网友:
看下EC那边 大神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器。进水了。搞了一下没兴趣搞了。差很多东西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吧?找个料板拆一下。

网友:
有点看不懂你写的意思··
不过这款机器~~有些是待机没有3v5v的。只有触发后才会出3  5V。待机0.000

是额。 我以前一直按没有3V 5V 修。 后面才发现。 这款机器 待机时候 没有3V 5V 机器 我修好了。。。。

网友(2014-07-05):
拆下CPU,内存,烧吧。

网友:
查为何没有S3信号发给EC

网友:
35v启动信号有吗

网友:
这个图纸是在是找不到和实物一样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挑起EC的脚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