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brvt硬盘认不到

楼主(2014-03-01):
wd3200brvt硬盘认不到,主板BIOS 里能认到硬盘,硬盘容量信息是 0M ,
启动的时候没有认到硬盘

这个硬盘  能修吗?怎么修哪位大神教下 谢谢

网友A:
通电有没有敲盘,没有可以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有没有敲盘,没有可以刷一下固件试试

没有敲盘声,刷固件怎么刷,求教

网友:
刷固件可以解决认盘问题,方法就是下载固件刷进去

网友:
用wdr找通刷固件然后用wdr这个工具重新回刷一下

网友:
BIOS里面能认到型号、SN号吗?楼主说的BIOS认盘,是认到些什么信息。
能够配上点图片,大家更好帮你判断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