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MOS管焊接(适合新手)

楼主(2014-03-01):
现在越来越多的笔记本CPU供电都喜欢用铁壳MOS管,损坏率也满高的。铁壳MOS管相对普通的MOS管来说,比较难焊接一点。一个不小心G极悬空,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之前在论坛看到有人用普通MOS管来改装,先不说稳不稳定,但肯定是不美观。今天闲来蛋疼,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确保焊接万无一失!(此招也是用师傅那里学来的,适合焊接水平一般的新手)
首先来认识下铁壳MOS管,没有图片只能用文字来表达,大家将就着看!
上管:较小的那个管,顶上的壳是D极,壳内有两个点,较小的点是G极,剩下的是S极(各极可以通过图纸对着供电IC测量)
下管:较大的那个管,顶上的壳是D极,壳内有三个点,单独那个点是G极,剩下两个是S极
焊接前把供电IC拆下来,在MOS管内的G、S极加锡,使之饱满!焊盘上也加锡。先用风枪把焊盘吹热了(吹糊最好),然后把管焊上去。
重点来了,焊上去的管,要怎么测量各极有没焊好呢?大家都知道PWM方式的供电,上管的S极都是接下管的D极的(也就是大铁壳的顶部)由于之前把供电IC拆掉了,我们就可以万用表来给上管G—S加个电压,看D—S是否导通。如果导通了,说明焊接成功。
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用二极管档,黑笔点上管的S极(就是下管的顶部),红笔去击上管的G极,然后红笔再移至上管的D极(上管的顶部),测两个铁壳的顶部是否导通!!
确认完后再把供电IC装上!!这样可以做到万无一失!!!谢谢捧场!如果能加点分就更好了~~!缺分呀

网友:
到底要怎么焊比较好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想到,上次遇到一台是铁壳问题,改的两组MOS管亮是亮了。就是MOS管特别烫。焊了几个铁壳都不行,。加电短路,回头遇到了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想到,上次遇到一台是铁壳问题,改的两组MOS管亮是亮了。就是MOS管特别烫。焊了几个铁壳都不行, ...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连芯片一起换!!上去有台联想B460好像是,换完MOS管,没换芯片,装好机器,进系统的时候一下大电流,还好我手快,马上拔电!!

网友A:
楼主是用欧姆挡还是用二极管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连芯片一起换!!上去有台联想B460好像是,换完MOS管,没换芯片,装好机器,进系统的时 ...

我上次那台也是B460,就是最边缘那一组。坏掉了

网友:
唉  看来out了   没见过铁壳的哦  或许见过 但是叫法不一样 。

网友:
上次换过一台铁壳的,也是没焊好,客户要的急最后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欧姆挡还是用二极管档啊?

呵呵,打错了,是二极管档

网友:
人笨,没看懂.......0.

网友:
照着做一遍就懂了!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呀,我以前就在用了,呵呵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呀,我以前就在用

网友:
说的有道理啊利用场馆的特性,来测量有没有换好

网友:
什么都是换的多经验就出来了;做维修的胆大心细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14-07-13):
焊得多了 经验自然出来

网友:
还没焊过,下次接到的话会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焊这个我一般都凭感觉的,感觉到位就焊好了,感觉也没这么复杂

网友(2019-05-18):
这个加点焊膏掌握好温度还是很好换的

网友(2021-01-26):
拆掉IC是不能把主板正常供电的,会烧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感谢 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