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边屏幕有点暗?

楼主(2014-03-01):
笔记本的屏幕左半边,呈黑色阴,是什么原因??

网友:
貌似屏坏?

网友:
LED灯珠坏了一组?

网友A:
开机时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进系统以后才这个样子。要是开机就这个样子那就是屏的LED背光条坏了。要是是进系统以后才这样那就要考虑显卡驱动或者开了什么测试软件什么的。

网友:
情况不明朗。

网友:
飞利浦的 显示器吗?    恢复一下 显示器设置试试

网友:
这是设置的问题
模式

网友:
楼上正解 是设置了对比显示吧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笔记本的屏幕,你们还说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如果是笔记本这样的话,如果是我,我首先拆开换张屏幕试试

网友:
这是是没调好,菜单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要我看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若是屏幕的话,那就外接试下

网友:
笔记本的话可以先看开机画面或进BIOS界面是否正常,或换屏测试。
如果是液晶显示器的话那是显示器分屏显示功能打开了,关闭或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联想.飞利浦等显示器都有此功能。

网友B:
显示器设置问题。进入菜单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调一下按键就行了吧

网友:
笔记本屏幕也能恢复出厂?

网友:
分界这么明显.肯定是软问题.电脑上设置的吧.

网友:
换灯管,或者漏光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接屏试下,一步一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进系统以后才这个样子。要是开机就这个样子那就是屏的LED背光条坏了。要是是进 ...

即是背光条坏了,也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明暗界限的,我认为不是背光的问题,一个是屏的问题,或者是有测试软件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恢复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同意1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设置问题。进入菜单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笔记本屏幕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在哪里设置?

网友:
是菜单 显示模式的问题调下就好

网友:
设置问题,按出拆弹

网友:
恢复 出厂设置试试,再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期待解决方案

这是一网友的笔记本电脑出现的问题,他正在找人搞定,我也在问他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好的话,我再告诉你 。不过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了,因为外接显示器均正常。谢谢关心呀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要是笔记本屏,应该是屏坏了。要是显示器可以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肯定不是led坏。昨天遇到一个LED一组坏掉了。就一脚发暗。不像这个那么均匀。应该是通病

网友:
设置没问题就看看灯管吧

网友:
这是显示器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
一群灌水的,问题都没看到,说的是笔记本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