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改12v改5v输入

楼主(2014-03-01):
现在有一块高压一体板+液晶通用驱动,高压一体输出只有5v ,通用驱动板是12V的,驱动板能改成5V吗

网友(点评):
不要想了,换个驱动板简单易行。(反过来还好说,12V输入的驱动板改成5V输入,有这功夫,还不如换个5V输入的板。)

网友A:
不好改的,还是不要想了,另外你的一体板是什么牌的,是LCD的还是LED的,LCD的都有12V ,,大部分都有12V的,您仔细量量那几个电容 看看 是否有12V 而你没有发现,另外就是,你看看那驱动板有没有12V转换的稳压块,要是有,而且各个地方没有用到12V 那就还可能能改

网友(点评):
驱动板不接12V,绕过降压IC和电感,接入5V成功,拷机一晚,未见异常

网友:
7805不知道行不行?电子太深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的,还是不要想了,另外你的一体板是什么牌的,是LCD的还是LED的,LCD的都有12V ,,大部分都有12V的 ...

AOC的lcd一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的,还是不要想了,另外你的一体板是什么牌的,是LCD的还是LED的,LCD的都有12V ,,大部分都有12V的 ...

有个电容测出15.4v

网友:
那就应该是有12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的,还是不要想了,另外你的一体板是什么牌的,是LCD的还是LED的,LCD的都有12V ,,大部分都有12V的 ...

5v电压接在驱动板的大电感那里行不

网友(点评):
你要上传几张图片才行,怕乱指点,万一烧毁就麻烦了

网友:
那个15V的就是12V ,只是空载电压偏高些而已 上传个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的 驱动板是12V 一般有一个转换电路还是变成5v的 你找对了 直接接5V 就ok

网友:
最好把你改动过的地方说清楚,以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也好有个参考。
谢谢!

网友:
直接从高压一体板的12V处截取就行了

网友:
不可以的,高压是12V吧,,加个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