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辅助电源维修

楼主(2014-03-01):
我的电脑电源中的辅助电源坏了一大片:开关管、稳压管、调整管、开关管漏极电阻都烧坏了。开关管原来是2N60C的用K2465代换,开关管漏极电阻原来是1.5欧的用4.5欧的代,其他的换回原来的型号。我在电源保险管前串一个60W的灯泡,一开机灯泡就亮,而且是常亮不息。但就是查不出是哪里短路。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样问也没什么用,关键还是自己一步步来,按电路图,逐级断开测试。找不到电路图的话,自己画下来也可以。

网友(2014-05-26):
按图索骥~

网友:
坏的太多了还是换一个安全

网友:
如果是坏的太多的话,同意4#说的,还是换个吧

网友(2014-12-19):
坏了那么多,换一个算了,不修。

网友:
找个同样的板子对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