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03-01):
接修的一台联想G480的本本,拿到手时,主板上还有可乐在吃着,可以流出来,把可乐消化掉之后,再烘干,开机电流上到0.3A,然后不再往上了,CPU供电没出来,期间换过南桥,现象一样,不装CPU时电流能上到0.45A,装上CPU电流上到0.3A, 手上有另外一个不能显示的坏的B940的CPU换上,现象一致,是否有同行修到过类似的现象,多多指点下。

网友:
你说得太含糊了没有知道你板上现在到底差点什么信号.
但建议你把各个供电和主板线路仔细看一下.是不是除了少CPU供电还差其它供电,再查下主板有没有断线.

网友:
各个供电和主板线路仔细看一下

网友:
主要看进水的地方有哪些断线了或腐蚀的地方,还有查工作条件吧如果有图就好修没图的话就找芯片的PDF找工作条件吧!

网友:
下个图纸慢慢查吧   进可乐的地方仔细看看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放在一边,没整它,没有思路,进水的时候IO周边到处都是水,但是又能开关机,所以感觉IO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进的可乐没有清理干净,看看线路板有没有被腐蚀和短线,还有芯片下面是不是有残余的可乐。

网友:
你是板号是LG4858L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