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开机进系统蓝屏 试过很多办法都无解!!!!

楼主(2014-03-01):
华硕K40AB开机进系统蓝屏 试过很多办法都无解!!!!有没有大侠指点

网友A: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再换北桥.

都试过,bios也刷了,cpu换了,系统装了

网友:
硬盘   没换

网友:
百度说A5是内存

网友:
前天一台式机XP系统蓝屏A5,最后发现是独立显卡不好

网友B:
还是排除法吧。裸体装,内存 CPU 换了不行就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排除法吧。裸体装,内存 CPU 换了不行就板子了

支持,排除法,最笨,也是最实用的

网友:
拆机前排除内存、硬盘,拆机后最小系统法

网友C:
楼主是专修华硕K40AB的吗?看你发的帖子都是它的。
蓝屏代码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故障分析:0x000000A5错误表示ACPI高级电源选项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高级电源选项引起的。
解决方案:建议到主板制造厂商的官方网站或驱动之家搜索有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 那么可在安Windows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Standard PC HAL.如果是在安装系统时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a5,因为一键恢复程序是需要ACPI支持的,那么可以更换系统安装或者用全新版的系统安装后,再安装驱动程序,如果不行,将BIOS设置为出厂默认值;在BIOS中把电源管理设置中的“ACPI Suspend Type”设置为S1(有些机器显示为STR)或直接关闭ACPI选项。

补充内容 (2014-3-2 20:35):
再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比如芯片问题(虚焊)、驱动问题

网友:
K40 AB 是可以独立显卡 继承显卡交火的
试着 关闭期中一个显卡吧 ,如果不行的话 补焊显卡,更换CPU 内存!当然了 先易后难!!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若能进,卸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是否在BIOS设置中恢复出厂设置。修改硬盘的模式,放电等

网友:
遇到过东芝的,原本是XP装XP后开机蓝屏试过很多方法不行,改装win7解决

网友:
这机器装   win7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
硬盘,内存,慢慢排除。

网友:
蓝屏这种最麻烦了,一般也就是换内存和硬盘了,如果是其他原因蓝屏,那就麻烦了

网友:
用一步一步安装版试一试

网友:
硬件一件一件的换着试;吧BIOS设置出厂设置;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下成功之果

网友:
在bois里把显卡设置一下

网友:
先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一下啦

网友:
k40ab典型的问题北桥易坏。要做BGA。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再不行就修主板喽

网友:
AMD,的外设排除,北桥试试

网友:
怎么没人说下是南桥的问题呢?南桥也会引起蓝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专修华硕K40AB的吗?看你发的帖子都是它的。
蓝屏代码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故障分析: ...

楼主正解,我以前碰到过,刷新版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再换北桥.

别误导别人好吗,看看楼上的解释,英文翻译出来大概就是BIOS不支持ACPI电源高级配置,需要升级BIOS   你换内存和CPU有用吗?

网友:
这个机器 散热器做的差 北桥爱坏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事

网友:
看了这么多人说换着换那的,台式机还好换,笔记本很麻烦,换了个遍,最后该换人了!

网友:
刷官网BIOS?

网友:
K40ab,第一个是要装WIN7,第二个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吹下显卡或者北桥吧

网友:
重装w7试试

网友:
K40AB 这机器 要进BIOS改下VGA啥玩意的 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北桥坏的多还有看看温度高不高 温度高了也会蓝屏

网友:
好像K40AB的cpu座子虚焊,会导致蓝屏,可以焊一下试试

网友:
CPU坏了。修过一个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可能有惊喜的

网友:
解决了再把方法也写上,看看详情

网友:
十三楼的大仙的方法可以试一下,进BIOS修改一下硬盘模式,说不定可以解决,我试过好几台也这样最后修改后解决了

网友:
如果是xpbios里的显卡模式要改的

网友:
没办法,外设都 去了。再装。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