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那带O的保险管能直接接掉吗?

楼主(2014-03-01):
问下那带O的保险管能直接接掉吗?问下那带O的保险管能直接接掉吗?

网友:
阻值没问题 就行   不过不安全

网友:
A数确定没问题就直接换吧,大不了再烧一次

网友:
保险就是为了保险,
如果你不需要保险,
当然可以拆了保险,
那么也就没了保险。
线路正常可以工作,
如果有问题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