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41-01310A进水维修

楼主(2014-03-01):
电脑城附近一商家拿来一三星机器(Q230版号:BA41-01310A),插上可调电源5A大电流有短路。叫商家留下机器走人。拆机后发现有进水痕迹,用洗板水讲进水腐蚀地方洗净,上BGA烤板半小时。搜索电脑图纸没有找到,xunwei也没有。 (充放电芯片(旁边一P沟三脚MOS),CPU供电芯片明显有明显烧坏痕迹)将其取下万用表二级体值阻值正常。打3 5V供电电感对地值5V正常,3V对地有短路,大概多少忘记咯。既然后级有短路第一个想到会是哪里短路:3V转换?EC?网卡?直接用热风枪讲EC吹下。3V二级体值恢复正常。此EC没有料叫老板发货(充放电芯片,CPU供电芯片)一起。过咯两天芯片到咯将其装上。 ,这里有一个疑惑就是当装上CPU有一个电感对地就短路 。不知道为什么。高手解答下。开始还不敢上CPU怕有烧芯片后面同事叫上。按开关一路跑马亮机。(加点分用用)

网友:
那个三什么动感

网友:
什么 ?没看懂

网友:
我也没看懂啊

网友A:
什么   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   电感

应该跟cpu有关系吧。

网友B:
那就换板子吧哥都没图纸你让怎么弄?

网友:
动感=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板子吧哥都没图纸你让怎么弄?

大哥修好咯才发的帖子

网友C:
量CPU供电对地值要去下CPu。。

网友D:
这个不叫短路,,叫二极体值,,用电阻档,,F15B 吐血的表,,,现在F15B 我只做备用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量CPU供电对地值要去下CPu。。

这个用说嘛?阻值为0理论电压会拉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叫短路,,叫二极体值,,用电阻档,,F15B 吐血的表,,,现在F15B 我只做备用表,

谁不知道叫二极体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说嘛?阻值为0理论电压会拉到地。

如果阻值大了。30多A的电流怎么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阻值大了。30多A的电流怎么过?

仿佛这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