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1005MFP扫描头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客户一台HP1005MFP出现SCANNER ERROR 20,有时会是12或14,经换软排线,骨架,扫描头后,没办法又换主控板,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注:打印功能正常),请换过的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
用脱脂棉蘸缝纫机油清洁黑色柱子和齿轮部分。然后把两个铁卡子和白色齿轮之间的压力适当调小。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尝试更换驱动电机。

网友:
大概可能是齿轮摩擦力大  放点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