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笔记本的屏刷码片

楼主(2014-03-01):
今天听师傅说起,现在已经很少要刷笔记本屏的码片了吧,码片记录着屏的一些信息, 当然我就没刷过那个码片.       1.我想问那个笔记本屏上是不是只有一个码片,就跟8脚的MOS管一样的那种吗?   码片应该在屏的背后的扫描板上,非常薄,你要是用风枪去吹码片,那扫描板还不变形报废吗?     要用编程器刷码片,那码片的程序怎么找呢?       以上三个问题,望前辈们说说,不是很理解这个.

网友A:
听说迅维有种工具可以不用拆芯片,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拆下来刷,小心点吹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迅维有种工具可以不用拆芯片,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拆下来刷,小心点吹不坏!

其实就是相当于给芯片引脚飞线到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相当于给芯片引脚飞线到编程器

一个屏上就一个码片8脚码片吗

网友:
码片就是普通的 24c01,  I2C接口,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额外需要的就是编程器插座到屏的接线。我自己随便焊接了一个,用了2年多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屏线  和编程器底座    自己做个就行了    不用每次拆。       量下码片到屏线接口对应的脚位,  在焊到底座上。  用的时候一插  就ok了   很方便的

网友C:
第一种方法是屏码片编程器,可以用它来直接读取和编写,淘宝上应该有卖,第二种方法我自己用的,找到码片芯片直接和原屏对换,八条腿的,用烙铁就可以取下来,用风枪使用不当容易把其他的东西吹坏。
但是我见过有的屏码片是那种很小的八条腿的,还有的是双码片芯片。这个得注意一下。

网友:
码片是不是都是24或25开头的八脚芯片?
有没有软件在WINXP下直接读取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法是屏码片编程器,可以用它来直接读取和编写,淘宝上应该有卖,第二种方法我自己用的,找到码片芯 ...

师兄,绝大多数的屏,码片只有一个啊。就在分布在屏接口附近     是不是呢

网友:
一个屏上就一个码片8脚码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法是屏码片编程器,可以用它来直接读取和编写,淘宝上应该有卖,第二种方法我自己用的,找到码片芯 ...

对,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但是我也见过一个索尼机器两个码片共同存储的

网友:
目前为此,换的很少了
以前换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