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楼主(2014-03-01):
我有台CQ45的笔记本显卡换了屏有光就是不显示求大神帮助

网友:
有光不显示,是灰屏的意思吗?再做显卡

网友:
再做显卡  换屏

网友:
接外显看能显不。

网友:
先说清楚原来的故障,在测试一下屏线,在测试一下液晶屏!最后才是确定故障搞显卡!祝你成功,

网友:
先搞清楚故障,测试屏线 液晶屏没有问题 才搞显卡!

网友:
测试好的 在搞!

网友:
大哥都换过了的

网友:
看下一啊主板上的屏线插座 有没有 断针  弯针,做 BGA 时有没有掉件,屏线几口信要号到显卡的几组信号  显卡的 供电等等  在搞不好 就不浪费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