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楼主(2014-03-01):
正常情况下能正常开机,但是会电脑顿卡问题(换了新电源后没问题)
出现停电,之后无法立即正常开机,需要等10分钟以上或者断电复电N次可能可以开机。
拆开发现数个2200uF电容鼓包。
已更换新电源,但想了解到底哪里坏了,向各位老鸟请教,谢谢。

网友:
把那些电容都换了就没有事了

网友:
把所有鼓包的电容(不管大小)一律都换了.

网友:
电容爆的还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维修,其他的比较麻烦

网友:
先把这几个鼓包的电容换掉 如果通电无法让主机点亮正常工作的话
在检测一下EMI 一级 二级电路  滤波电路周边元件是否有短路 断路的元器件
在测下整流220和整流后的直流300V
在测一下俩个滤波大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  检测完毕之后 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换电容  估计你这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描述的故障现象为电源可断续工作,说明电源的主变换电路工作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上升,已受损的带病工作元件参数严重超出正常运行的允许极限范围,电源主控IC保护动作,自然断电啦。冷个10分钟,坏元件参数有所恢复,就又可凑乎工作一段时间了。上面大家说的换掉低压直流输出侧的滤波电解即可修复,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判断。
         从图片中可看到,除低压输出滤波电解发包外,散热片右侧也有两个小电解发包。可得出这个电源不是负荷过重,就是盒内风扇散热不力,工作环境温度较高。

网友:
把怀孕的电容一并换掉,小容量的拆下来检查一下,容量下降也要换掉!

网友:
把待机芯片和其周围的电容跟快速二极管换掉看看

网友:
简单讲就是电容都改换了,被那个10欧电阻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