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C芯片撬脚位的好用的方法

楼主(2014-03-02):
本人焊接新手,现在在外面实习,这里没有老师傅监督,因此自己的焊接手法只能自个琢磨+网上找方法。

今天一个RSMRST#信号低电平,要断开EC和南桥的连接,它们之间又没有电阻,于是只好翘脚。
但是我的手法应该有问题,错误的方法我就不说了,很悲剧,我把这个脚翘断了——虽然我后面处理好了。

哪位大大有比较好的翘脚位的方法,既可以顺利的翘起来,不至于让它折断,又能在归位的时候,顺利方便的归位。
最好是可以直接翘脚,不用拆下整个芯片来这样子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用风枪吹这个EC,450度,吹了半天都吹不下来。这里桌子上没有静电皮,我用一个带油漆的主机盖子垫着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散热太快?)。如果有影响,得让让老板买块静电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快速麻利的拆EC呢,夹EC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EC有时候很难夹,有时候夹到了还特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也改一个这样的镊子出来。

网友:
自己改装的吗?

网友:
关键是温度要合适,不要心急。风枪如果是刚开的一定要多等会让它预热。芯片却记不要硬撬,温度到了轻轻的下来。

网友:
如果有图纸,你可以对照着图纸割线,或者直接用刀片从侧边翘,刀片比较薄,方便。

网友:
EC一般400多度就可以了啊,无非就是吹的时间长短而已,怀疑你的风枪风速可能有点小,可以适当调大点,但是要注意不要把EC旁边的电阻电容给吹掉了。
夹EC,你可以像楼上别人发的图片那样把镊子尖向内弯一点点,因为EC的边缘部分是一个斜面,直接用镊子夹得话很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