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think PAD L421 做系统蓝屏

楼主(2014-03-02):
要求装32的win7 ghost版 安装版都试了 报 7E 8E 50 这3个蓝屏代码 64位的win7一切正常 请问这是要刷bios吗? 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没这款bios 知道的麻烦指导下 谢了
win7
刷BIOS

网友:
分步安装试试吧

网友:
换下内存看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蓝屏的话一般是出现再开机或者是关机重启的时候出现的蓝屏。是因为新版本的显卡驱动和老版本的bios不兼容,刷新新版本的bios就可以了,官方网上上有对应的bios,windows下刷新就可以

网友:
已解决 添麻烦了 win7安装版 全部用官网的驱动装 OK 至今未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