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焊桥呀

楼主(2014-03-02):
没有bga返修台我自己用风枪搞了半天 没焊溶

网友:
板子下面加预热,因为板子温度下降快,没有预热不行的

网友:
风枪应该搞不懂大的桥 如果是小一点的 你把风嘴去掉 加热试试

网友:
加焊大的桥要上下加温才能焊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然后再倒入酒精,在加热一会,就可以拿掉了

网友:
没有bga是不好搞

网友:
买个预热台

网友A:
上下两个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个风枪就可以了

次奥,真聪明,可是加热了,可是谁拿芯片那

网友:
上下两把风枪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次奥,真聪明,可是加热了,可是谁拿芯片那

让另外一个人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另外一个人拿呗,

那完了 ,我还要找学徒那。

网友:
一上一下两个风枪,这样可以加焊

网友:
- -   买个BGA吧兄弟。。  风枪靠不住的。

网友:
我正拼命学习 差不多就要买了!现在量太少了!我感觉人家有bga的师傅 搞好的几率怎么那么低呀!

网友:
没有BGA不好搞啊    风枪冷却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