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2633D电源板维修实录

楼主(2014-03-02):
海信TLM2633D电源板维修实录

  近日,得朋友求助,一块液晶电视的电源板不能搞定,此板料号为RSA7.820.1235/ROH,图片如下:

  据反映,用户看电视时忽听一声剧响,电视机立马三无,拆机后测电源板,发现保险管炸裂,450V100UF电容炸开,万用表测量桥式整流二极管,发现有两个击穿,另外给高压供电的两个场管也被击穿,更换上述元件后,开机再次烧保险、二极管及场管,无奈,只有重新来过。

  分析:为何会屡烧保险?有两种可能,要么电路中有短路,要么某元件性能不良。
  维修过程:通查全板三极管、场管、二极管、电容,未见明显短路,看来可以暂时排除第一种可能。那么第二种可能是哪一个元件性能不良呢?突然想起被烧毁的那几个元件:保险、整流二极管、场管。为何会屡烧场管?于是找来图纸

  原来场管V803、V804是受电源管理芯片(N804)FAN7382控制,设想如果N804工作频率严重偏差或者直流工作点严重偏离,势必会影响到场管V803、V804,为了证实我的推断,于是便断开V803、V804的G极,即断开G极限流电阻R842、R845后开机,测N804输出电压,发现7脚电压不断波动,1脚供电电压也在不断波动,随即断开1脚后测供电电压正常,更换N804后,故障排除。果真是由于FAN7382损坏,导致17V供电电压异常,最终导致屡烧场管V803、V804。看来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维修总结:更换V803、V804时最好同时更换N804,避免FAN7382性能不良造成再次烧场管的现象。

网友:
分析得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在换件后,串联上灯泡试机的话,一般就不会烧V803、V804了。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真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谢谢 楼主

网友:
我碰到炸保险一般都串个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