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开机一会北桥高温死机

楼主(2014-03-02):
戴尔品牌机,主板APM80,独立显卡,开机看视频一会就 死机,北桥烫手

网友:
北桥上面加个风扇看有好转不

网友:
有段路吧

网友:
把北桥家悍一下呗

网友:
同意楼上,记得以前有块GA-990A  北桥 玩会游戏就蓝屏 死机,后来加个风扇就搞定了

网友:
谢谢 我先加个风扇试一下看

网友:
加焊好了后加个风扇 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肯定好。然后再北桥上加个风扇

网友:
先加焊北桥在加风撒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加焊一下  价格风扇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在显卡上面加了个风扇好多了开机一晚上温度没高也没出现蓝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