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 华硕N82JV NVIDIA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4-03-02):
看了论坛有发现华硕N82JV这个机器独立显卡打不上的问题.再次寻求高手给个解决办法
华硕
显卡
通病
解决办法

网友:
双显卡的那种吗 我碰到七八个了

网友:
BIOS 刷了吗

网友:
就是双显卡的.机器 .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以后风扇却一直不停的转.独立显卡也检测不到了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 BIOS 。。

网友:
都试限没有用

网友:
系统都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打不上驱动

网友:
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按个W7试过了吗,呵呵

网友:
win7 32位和64位都试了

网友:
一咬牙轻轻的焊一下显卡,,o my god 挂了。O(∩_∩)O哈哈~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台老华硕独显本,显卡驱动怎么都打不上。最后发现是内存多了,拆下一根就OK

网友:
最好修好了。结果是显卡脱焊了,加焊就OK了

网友:
写个通病吸引眼球?

网友:
大部分是BIOS的问题,华硕双显卡现在出这种问题可多了,多换几个版本的试下吧

网友:
有些双显卡的驱动一定要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