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4-03-02):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E43L笔记本,集成显卡的,板号:DALE9EMB8D0 REV:D
情况是这样的:测待机3V 5V 有电压,待机电流0.01A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开关NBSWON# 有3.3V高低高的跳变,大家都知道NBSWON#是发给EC(IT8502E),我想请教大家在按一下开关的NBSWON#的时候,EC那边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EC端也有3。3V电压   测EC  CLK  RET 供电 LID ACIN 都有电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A:
有的,不行的话,你换一个EC

网友:
是不是哪里断线了啊  可以看看啊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行的话,你换一个EC

EC已经换了

网友:
EC工作条件都满足没?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肯定得有变化啊 我上次修了一个同样问题  是断线了  还有一个戴尔的也是这个问题  也是断线了 戴尔的是电RTCC断了

网友B:
查一下触发条件是否全部满足,南桥也可能坏

查出发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触发条件是否全部满足,南桥也可能坏

换了EC,可以显示了,本来挺高兴的,可是装起来,准备测机,现象又复原了,而且再换EC也没有用,唉!!

网友:
不是EC的问题,RTC电路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