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反复掉电重启,原来内存惹得祸

楼主(2014-03-02):
今天修到个CQ42,故障是电流到0,。6左右掉电重启,拆开板子通电测电压,发现显卡供电的1.8V没。换掉PU51.8V出来,但是开机电流上到1.5再到1.1然后不动,再重新来过,郁闷死啦,难道还有其他问题?没辙换根内存试试,居然电流跳上去啦也显示啦,怪呀这问题,然后把他原有的内存擦啦一下在插回去也是开机OK,你说怪不怪!

网友:
   就是,,,前些天 遇到个华硕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网友:
经验啊 LZ 给力

网友:
CQ42少电压掉电,这个很正常,至于你说的不过内存,我不知道你掉电没有,就算掉电这个也比较正常,我都遇到过,显卡虚焊拆掉内存就掉电

网友:
hp毛病就是多啊     呵呵

网友:
内存掉电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估计内存有人动过吧。

网友A:
废了这么大的功夫,原来是内存坏了,拆机前都要插拔查内存啊,那样就少走冤枉路咯

网友:
HP有的机器内存不过,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了这么大的功夫,原来是内存坏了,拆机前都要插拔查内存啊,那样就少走冤枉路咯

不能这样做 这样就收不到钱了,客户会说都没有修就好了哈哈

网友:
这样的故障没遇到过

网友:
没过内存会掉电 有这样的事

网友: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笔记本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修死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