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各位师兄帮我看哈这板子芯片型号大概是什么

楼主(2014-03-02):
主板是映泰的~内存旁边被那个小八角芯片被上家恶意弄掉了!!

网友:
找个新板子看看不就知道了 这样的芯片一般很少有人注意

网友:
可以先上官网查找对应型号的主板图片,看看能不能识别出来?

网友A:
6321    RT9214都可以装上去

网友:
估计是 9202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21    RT9214都可以装上去

嗯~是内存供电芯片掉了~~代换9214芯片好了

网友:
不会吧,这就好了,就是来找型号的

网友:
可以帮上忙,我也很高兴

网友:
楼主,主板是什么型号啊,怎么帮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