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426-hb1显示器

楼主(2014-03-02):
显示器电源高压板   没有5v输出,想换通用板,但身边只有四口的,请问一下这有方法改吗?
或者哪里有两口的通用板。
身边的通用板
论坛里看过,有些断保护能用,但不长久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原来的板子的 高压板可以用的上 就是怕没地方放

网友:
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修原来的板,你如果改装的话还得加两灯的高压板,多麻烦成本也不低

网友:
主修电源板的5V 12V  吧   电源板不能前去保护  只有高压那不份才能去保护
   你现在是5V不正常   估计到时你换个高压板也会导致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