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70主板,主板电池走电

楼主(2014-03-02):
手上有块七彩虹770主板,换上的主板电池,不用几天就基本没电了,主板每次开机都要设置,请教下各位高手,一般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查开机电路呀

网友:
可能为开机电路哪个元件短路接地了

网友:
查CMOS电路吧

网友:
ati芯片组的cmos电池没用双路供电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跳线反了啊!再查下RTC电路,估计是某个元件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