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宏基4741G定时3分钟停电

楼主(2014-03-02):
接到的机子是大短路,是待机5V短路,换了5V待机芯片RT8223,MOS管6.3V220UF电容,3V5V有了。现在就是开机只能显示3分钟掉电,掉电后马上不能开机,要拔掉电源等一会才能正常开机。掉电了维修电源的电流是0.016安,0.016安就不能开机,待机电流要0.02安才能开机。掉电了0.016安我检查IO KB3930QF 122 123脚就停振了,3V5V也就没有了。

网友:
这机子有可能显卡

网友:
这个属于不定时掉电吧?准时三分钟掉电的没听过,三秒掉电倒是有,你看下温度,是不是那个桥或者显卡温度太高了,注意温度处理。个人愚见。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动作了

网友:
把显卡家悍一下

网友:
同意5楼的 温控芯片

网友:
这台机器每天早上不触发,拔掉电池再插上就好了的倒是遇见过两台。。。

网友:
掉电后,查待机看看,哪个条件不满足,我感觉待机芯片可能性大,是不是51125的。

网友:
觉得和温度有关系  如果准时3分钟 试试刷BIOS

网友:
待机芯片51125没有问题,是18脚没有开机电压了,我把待机芯片51125的18脚强行加一个3V开启电压,3V5V始终有输出,但是等三分钟还是IO停振了,开不了机。

网友:
我也试了与温度没有关系,我就是不开机,插上维修电源待机是0.02安,等3分钟后电流就掉到0.016安了,这时候再按开机开关就不能开机了。我修了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原因,3分钟后IO KB3930就停振了?

网友:
IO KB3930停振后,供电3.3V 复位都正常。

网友:
  散热有没问题啊 ,

网友:
要不刷bios包好,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我好想记得4741是CPU座子下面的一个大NEC电容容易坏,换上6个330就好了。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有结果发下

网友:
如果是准时三分钟掉电,那肯定是BIOS问题,如果不定时,可能是桥的问题,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