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个打印机,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4-03-02):
收到一个蛋疼的机器DPK750,开机没有放映,维修电源板无果,直接更换他,开机正常,但是进纸不正常,打印机进纸的时候缺纸等灭掉了。说明进纸传感器正常,接着查打印机的主板电路发现步进电机的供电不对。输出34V无电压。最后判断是驱动IC烧毁,导致短路,更换驱动IC(mts62c19a)故障排除,接口电路34V出现,插上步进电机发现立马34V电压被拉低,以为是电机问题,再更换一个全新电机。仍然不进纸,到此维修陷入困境。不知道如何维修,请高手指点一二,为感!!!

网友:
你看下驱动IC的几个稳压二极管。如是好的就主控IC坏,只能换版。

网友:
主控IC坏了,还是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