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不过内存

楼主(2014-03-02):
一片MSI 945GCM5 V2 REV:4.2的主板,,不过 内存,以前修过几片都是刷BIOS就好了  这次,不顾一切,,一如既往的刷了,结果别催的是,还是一样,只能老老实实的查内存条件,打个内存阻值卡,阻值都正常,,时钟有0.70也算正常,3.3V供电也正常,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每次修道这中不过内存的,就烦躁,求高手,讲解,

网友:
这板,BIOS容易坏,而且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压桥试下,搞不好就过了

网友:
内存的 供电  负载供电  spd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的情况下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多刷几个版本试试了

网友A:
内存供电是1.8V啊,怎么是3.3V呢?

网友:
我这有一块这个板子进系统黑屏,显示器有信号源

网友:
intel的板子,内存不过,如果没断线的话,应该是北桥那一块的问题,慢慢找找看吧。

网友(2014-04-06):
我也 遇到到了 跑吗  C4 吗

网友:
把槽刮干净,换条内存,查内存时钟,供电,系统管理总线,刷bios,压北桥,打数据和地址线对地值。

网友:
开机后用表笔撮一下晶振试下

网友:
你说的是VDD3.3吧。估计桥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是1.8V啊,怎么是3.3V呢?

1.8是内存供电     3.3是内存SPD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多办就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是1.8V啊,怎么是3.3V呢?

O(∩_∩)O~

网友:
2代内存 119 120 238 脚  3.3V有没有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了

网友:
压一下北桥试试看

网友:
今天遇到个老是V星的主板老是跑D4 。。郁闷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