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脑安装系统新手看看

楼主(2014-03-02):
hp他和其他机子在安装系统实惠遇到ghost安装不进去,或者复制进去不安装的情况。这种情况最好是格式化在安装啊。完了以后换可以进行引导分区修复。或者安装版的直接进行安装。

网友:
216-077000

网友:
不是我搞掉的,是同行搞掉的.论坛下了图纸不对.

网友:
客户的机器不能随便格式化,我一般都选择安装版再打万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