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鸿汉BDV点位软件

楼主(2014-03-02):
请问下各位同行,鸿汉点位图软能看  线路走向吗(点到点)我怎么也找不到啊

网友:
这软件我也没用过

网友:
net查询  呀

网友:
点下元器件的的脚位,在软件下方就能看到脚位连接的

网友A:
还是发个PDF教材给你吧。自己下下子。

鸿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发个PDF教材给你吧。自己下下子。

感谢大哥的提供,很实用,我已经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