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上不了网

楼主(2014-03-02):
是系统问题导致本地连接受限制,上不了网,但是不能重装系统,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什么系统?看看网络模块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看看网络模块的设置

xp的系统,看过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360系统修复,如果好了,那就好了,如果还不行自己排查其他问题,因为你说的是系统导致的,所以360这个修复应该可行、

网友:
360或金山都可以修復簡單的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