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楼主(2014-03-02):
正常情况下能正常开机,但是会电脑顿卡问题(换了新电源后没问题)
出现停电,之后无法立即正常开机,需要等10分钟以上或者断电复电N次可能可以开机。
拆开发现数个2200uF电容鼓包。
已更换新电源,但想了解到底哪里坏了,向各位老鸟请教,谢谢。

网友:
看不懂,你这是废话连篇,拆开发现数个2200uF电容鼓包,但想了解到底哪里坏了,向各位老鸟请教

网友:
以经发现电容鼓包,这不就是问题吗?
你先换了电容,很可能就好了。
如果还不好,再来和大家讨论,不就行了吗!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顺便检查下风扇的转速是否正常

网友:
很可能是散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
电容已换,但是只有紫色线有4.5V电压,其他为零,风扇不转。

网友:
外壳也不知道哪里漏电

网友:
你先换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