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DELL 5520 笔记本 不开机 在线等

楼主(2014-03-02):
刚刚接到一个客户拿来的本子 DELL 5520 笔记本 插上电流表没有待机 有知道的朋友吗 在线等 着急 谢谢 有知道的 或者修过的 交流一下 谢谢

网友A:
线学学再修吧     先查主供电  有无3 5V  再看待机OK?

网友B:
换cpu,主板 屏 硬盘 内存 此外别无它法

网友:
说得不清楚,帮不了你

网友:
你还是找同行修吧,自己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
要多提供点线索 比如说公共点电压啥的 这样冷不丁的说很难判断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吧,详细点才好帮助你。没有待机就先查查待机条件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学学再修吧     先查主供电  有无3 5V  再看待机OK?

你干脆说换个新机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主板 屏 硬盘 内存 此外别无它法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

网友:
是不是插上适配器,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拆机查公共点,

网友:
楼主机器没拆中,就来发贴,哈

网友:
原来维修电脑这么简单,什么问题论坛直接发电脑型号就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