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不过去时内存

楼主(2014-03-02):
这主板我这里有好几片都是这个问题.内存不过,D1 或E1  E0 内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D3双硕的内存.BIOS也刷过了都是一样 .

网友A:
如果是单桥的建议上BGA做一下

网友:
查内存条件和io工作条件换个io看下

网友:
查查内存  1.8V     0.9  V      spd正常不

网友:
这种情况不妨换u试试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主要看看VCCSPD有电压没,

这个VCCSPD都成通病了。这两天修两片ASUS,都是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华硕的排阻容易坏

经验之谈,IO,南桥,BIOS,内存总线处的822排阻

网友:
看看背面有没有断线,再就是内存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B:
循环跑D0 98  什么问题了

网友:
内存有无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桥的建议上BGA做一下

貌似G41的板子还没有你所谓的单桥!!!!

网友:
我是一块一样的板子不过内存,跑98就不动了,客户摔过,到现在没解决!

网友:
这个系列主板内存问题,一般就是内存的SMBUS总线上问题,要么是SPD的Vcc 断线;要么就是date或clk信号不良,用表测应该是3V的,如果不正常一般是8pin的贴片芯片不良,位置如图(红圈表示):

这个没遇到过,留个记号

网友:
15楼的能从发一个图吗,看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循环跑D0 98  什么问题了

BIOS旁边822坏了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1.8v左右  系统管理总线119 120脚3.3v   238脚spd 3.3v 内存负载供电上拉排阻0.9v
如果上面都正常的话 可能是:RTC电路(跳帽跳反) IO IO时钟 BIOS 桥 触发就D1可能是网卡(网卡六脚芯片)
以上都是本人实际维修中碰到的

网友:
内存的  供电什么的条件都有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