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型号:LM1980W,有背光,不显示维修(MCU不同型号代换)

楼主(2014-03-02):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春暖花开!
祝大家心情愉快,生意兴隆!

也祝:咱们的大迅维越办越辉煌!

昨晚快下班接一同行显示器维修型号如下图:

因为快下班,就先大概看一下。
故障描述:插电,不显示,开关灯不亮。按下开关灯,有很微弱的光,但开关灯还是不亮。
于是用强光灯对着屏幕照,发现有背光。(如下图)细看背光出现长方形模块,(类似于无信号)

...

故障分析:有可能电源高压一体板有电容鼓包,或高压、灯管问题。但是开关灯不亮,而且
貌似无信号,这很有可能驱动板也坏了。

故障排除:用我们自己的一套(如下图)就行测试灯管、屏。

测试结果:证明灯管、屏正常。
将电源高压一体板拆下看有没有鼓包的(如下图)发现并无外观异常。

现在故障就只剩下: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了!
这种情况本人习惯将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拆下,在屏背面垫两鼠标垫放在上面,进行维修!
如下图: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咱们下班了,明天来在接着干吧......
今天早上到这里,整理一下,开始继续干昨天的显示器:
于是乎:

测量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各个供电:大电容:310左右正常,12V、5V正常,可确定此板无异常。
测量驱动板上电压,发现1117有5V进,没有3.3V出,只有0.9V出。这就不正常了......
如下图:

...

于是断电查1117的各脚有没有对地短路的,发现2脚输出脚对地短路了。

1117脚位定义图:

于是把1117拆下在量,发现输出脚还是对地短路。
顺着线路查各个元件,拆了好几个妖姬出来了,(短路可以用烧鸡大发的)

.

妖姬MCU......!!!拆了,不短了。再把刚刚不短的元件搞上去......
开始在废板上找同型号的MCU,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个同牌子不同型号的MCU。
现在纠结了,不知道这能不能代换,上论坛也没用找到能代用的。
现在在我面前的有:1、换板 2、把这个不同型号的换上去 3、定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去
纠结半天,我选择了2,把它换上去。没有绝对的,只有不断探索的......
原型号:NT68168AFG    换的:NT68167FG   (经验证,可代换)

.

满怀鸡冻的心情,上电试机......
卧槽......无信号??????
检查VGA:13、14脚对地阻值:只有几。
这故障直接秒杀,(上次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这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507-1-1.html
查和13/14相通的两个二极管,发现两二极管短路,直接拆换了......

.

上电,接信号,卧槽,鸡冻啊......好了

我有一习惯:就是在插屏线那里粘一层胶带,可以防尘

哎,因为是同行,价格收的极低,
不免对电脑维修的未来而感到担忧。
感觉维修的技术越来越不值钱了......
各位大神,感谢你们能够从头到尾,看完此帖
(字数有点多,思路有点乱,请谅解)
在这里,咱把BIOS备份了下,供各位大神下载使用:

(不知道BIOS传上去没有,没有的话,我在补传上)

最后: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饼哥前几天发个帖子说严重缺分,咱们去给他加了分。在这里,我也
请求各位大神给咱加点分吧,咱也严重缺分啊......谢谢了!

网友:
清华同方LM1980W(苏北蓝狐).rar

网友A:
直接换了不就行了么,又不贵,修那不值功夫钱都

网友:
楼主不错,胆大、心细、敢于探索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很详细的解说

网友B:
小李很慷慨啊,一下给了2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了不就行了么,又不贵,修那不值功夫钱都

维修嘛,在于修。换板子就不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李很慷慨啊,一下给了20分

呵呵,多来几个慷慨的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维修嘛,在于修。换板子就不叫修了

网友:
"用我们自己的一套(如下图)就行测试灯管、屏"用什么工具测屏,能给个型号吗?

网友:
不错   我今天遇到一个MCU短路的  直接和客户说 要换驱动板   客户直接走了

网友(点评):
你开的价是多少?

网友:
这种板子都很便宜。干嘛不之间换板子简单。

网友:
这样修显示器真麻烦!

网友:
分析的够彻底。。。。。。。。。。。。。。。。。。。。。。。。。。。。。。。

网友:
哥们,你这样折腾,手里的活做得完?想想你的房租你的工时费。。。。
淡然,没事无聊就无所谓了

网友:
真是一个大的师傅了,说得条条有理,下次我可以试一下身手了谢谢了

网友(2014-04-09):
修显示器就应该这样修,动不动就换板的那有什么意思。

网友:
严重缺分!

网友:
我修一个方正的也会亮  就是用会会花屏   还跳       摸了一下MCU发烫      找的跟楼主一样的也换下试试

网友:
楼主强人啊,这才是修,不是换。呵呵

网友:
谢了,伙子学习了,没事的时候可以去研究,现在工时台贵了

网友C:
原型号:NT68168AFG    换了俩都不行:NT68167FG和 NT68167UFG     我原来的就是发烫   再把原来的换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型号:NT68168AFG    换了俩都不行:NT68167FG和 NT68167UFG     我原来的就是发烫   再把原来的换上就行 ...

我这个换上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