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2):
最近修了好几台联想G460的机器 开机后不跑号,测各组电压都正常,BIOS 也刷过了。CPU和内存也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跑号 。开机电流在0.8左右,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 。
cpu

网友:
换个桥试试,桥坏得最多

网友:
测下 CPU的复位,PG信号正常么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显卡焊显卡,没显卡焊北桥

网友:
先易后难哈,我认为,先整速度最快和简单的然后再往复杂的想哈。所以我也建议阁下先做桥试试看哈。做个bga大约也就十几分钟就可以排除了这个问题了,所以还是建议先做桥试试看呗。别是咱想的复杂了,最后一看还是得弄桥这岂不是有失效率了嘛。

网友:
唉 都是试过了 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USB接口数据正常吗,看下

网友:
,如不正常,阻值偏大就加焊桥,小就更换桥

网友:
也就省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