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AMD 独显 供电对地0正常吗?

楼主(2014-03-02):
独显型号是216-0729042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等待高手到来.

网友:
本人在线等.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或许阻值会很小,但是不可能是0的

网友A:
为0一般不正常,,至少要是0以上.估计要换掉才行了~!

网友A:
这个机修过好多了,,大部分是桥的问题,不过显卡问题也修了一个,客记说不显之前花屏,直接加焊OK

网友:
显卡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修过好多了,,大部分是桥的问题,不过显卡问题也修了一个,客记说不显之前花屏,直接加焊OK

显卡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0一般不正常,,至少要是0以上.估计要换掉才行了~!

显卡已经换了

网友:
我现在把显卡拆下来,看下+VGA_CORE对地还是不是0

网友B:
换个显卡吧,不可能是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吧,不可能是0的

216-0729042这个显卡芯片,我已经都换了,还是0

网友:
有个怪问题,216-0729042这个显卡芯片,没上板子之前上面的电容阻值都是数百欧,但上完板了之后,也没有通电,又拿下来的时候,上面的电容大部分都成了2欧了。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买下假芯片了。

网友:
在线等。

希望高手出来说说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这种显卡都很容易焊死。要不就是本身显卡不良也有。我有时也很无奈。比如067026同样的芯片同样的做法。结果却不一样.

网友:
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