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放电

楼主(2014-03-02):
4741g每次放电就能触发开机,插上小电池就不行,纳闷

网友:
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的吗

网友:
有没有人解决了此问题,想借鉴一下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很哈修呀。一看时序。2 换个32.768试试。。这种问题都是秒杀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很哈修呀。一看时序。2 换个32.768试试。。这种问题都是秒杀系列

说你是天下无敌,做就不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你是天下无敌,做就不知了

靠 。本来就JB 是个简单问题。说你还不爱听。  什么玩意

网友A:
知道 什么是32.768不嘛。 不知道就别BB

网友C:
这个故障貌似是个通病,故障是每天早上开不了机。。。拔掉大电池再插回去就ok了。。。碰见过三台了。两台4741,一台4743.。。不好修,你想搞的时候把电池拔下来再插上就百试百灵了。。。加上不怎么影响使用,就没建议客户维修。。。我说的是大电池,你看看大电池插拔一下是否能好?不稳定和偶尔发作的故障不是那么好修!你的建议bios先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 什么是32.768不嘛。 不知道就别BB

哇塞!我不懂诶,我只知道我早已经换过南桥的晶振了!你这么懂啊,回去修你台式机的主板吧,跑到笔记本区来干嘛!台式机的主板确实太高深了?只有你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貌似是个通病,故障是每天早上开不了机。。。拔掉大电池再插回去就ok了。。。碰见过三台了。两台47 ...

问题是不能关机啊!放电亮机后拔掉电源;再次按开机键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