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不开机

楼主(2014-03-02):
联想家悦U5011A,主板是M2VLE-RH。接通220V电源,电源和复位指示灯同时亮(蓝色和粉色二极管都亮),按下POWER或RESET,不起作用。查CMOS电池,亏电,换掉,按下POWER开关依旧。镊子短路电源输出的绿色和黑色线,强行开机,CPU 风扇转动,但未开机;去掉镊子,电源和复位指示灯不再亮了,后能正常启动电脑。后关闭220v电源外电,数分钟后,接上220V,再开机依旧如故。正常时能测到CMOS--供电的3V电压;不正常时测不到。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不能开机时,PW+---2.6V;能开机时PW+---4.1V.这个电压来自5VSB。

网友: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主板没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也不是那么简单,自己量着没问题,可接上就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专业的,没备件,也不好查处什么问题来。

网友(2015-05-16):
有快一样的主板,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