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不触发

楼主(2014-03-02):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个X201的机子I5的CPU,通病上电0.03触发后保护掉电到0.00,拆机发现D76烧坏了,在量TB芯片还有电阻R415坏。换了之后待机正常可以亮机(没有装COMS电池自己动上电的)。后把COMS电池装上发现触发不能开机。每次都要COMS放电才能开机,现在没有思路在修了。特别发此贴让各位懂IBM机器的朋友们帮帮忙,指导一下。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C330这电容看看,以及东芝芯片

网友:
那个芯片是新的吗?

网友(2014-04-05):
我也碰到一台这机器

网友:
不知道咋解决,本来是换风扇,换成这样子了

网友:
遇到过 没有结果呀!!

网友:
刷bios试试,有EC的话一起刷掉试试

网友(2014-05-08):
今天也遇到了一台 结果没有搞定

网友:
怎么都没有搞好呀 ??、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