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不亮求助、!!!

楼主(2014-03-02):
aoc197s+ 显示器通电后开关灯绿灯并常亮,无法关闭。
量得主芯片损坏,料板取件更换之,通电后开关灯亮起黄色灯,依旧无法关闭。
怀疑是显示器程序问题,有程序的兄弟们给发一份,谢谢!
屏型号:M190EG02
驱动板号:715g2498-2-2

网友:
这个板有bios芯片吗   bios不是集成在大芯片里德吗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灯管看看

不是灯管的问题   触发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灯管的问题   触发没有动作

哦,我以前遇到过灯管的现象,你再看看吧

网友:
驱动板   换个板吧

网友:
实在不行换驱动板,反正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