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 20寸 LED 用十几分钟逐渐模糊!

楼主(2014-03-02):
故障:用十几分钟逐渐模糊!!

S原驱动板是:LAC-RT2270 V2.1驱动板
解决:刷新程序OK!

SLAC-RT2270 V2.1驱动板.rar

驱动板程序

网友:
谢谢分享。。

edisong -3 不要灌水,就是最大的感谢!

网友:
程序也会造成这种结果么  学习了

网友:
程序会造成这种结果么

网友:
学习了,程序也能照成这种结果,我还以为是驱动板芯片和屏显勒